[求助] 算法太复杂,用处理器核实现可好

楼主(2016-08-19):
我要实现一个比较复杂的算法,类似于c语言中的FOR语句嵌套,准备用硬件实现。如果用verilog描述的话,硬件的开销很大,想用处理器mips的协处理器实现怎么样??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了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对速度有要求,比如要求高速,或者这个模块要经常被使用的,就用FPGA来做,

如果不要求速度,软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循环做成穿行的就好了,硬件开销没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硬件开销没多少,但是速度好慢,还难控制,控制逻辑其实消耗还是蛮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软件实现是挂mips处理器,用汇编实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算复杂,控制好产生和清除中断的逻辑就好了

网友:
实时性有要求,就用FPGA,否则就用C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D:

c语言和硬件不搭啊,你是说用c语言通过编译器以后,下载到mips处理器的程序存储器里面,然后用mips实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中断应该就是说用处理器实现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