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如何将正负10V的电压转换为0~5V的电压?

楼主(2016-08-20):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在芯片内部,需要把一个正负10V的信号转换成0~5V的信号,这个电路如何实现?在线等候解答啊,多谢了!!!

楼主:
追加一句啊:-10V对应0V,10V对应5V

网友:
没什么其它要求的话,直接一个level shift模块即可

楼主:
网上搜了几遍,找到电路了。谢谢大家!

网友(2021-12-27):
能否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