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卡在这个上过不了,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6-08-20):
(图片)

楼主:
DJ3_1T(9GNDP)D_2D3Q39(O.png 前面的不太清楚,这张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和下面的rule 不一样哎, 上面讲的是在AA 上GTs space recommand rule is 0.19, 下面讲的是SAB to GT space is 0.2. recommand rule 其实不一定非得解掉, 看你们要求严格不严格, 不过最好解掉, guide rule 最好全部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