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见过这个LVS warning吗?

楼主(2016-08-21):
text print maximum limit of 1000 exceeded. 135 objects not printed.
求问这条警告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最多只能显示1000条信息,实际上有1135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里的信息是指什么信息?warning明明只有8个啊?

网友:
    应该你layout 有甚使用text layer ,但是 LVS 有打开CHECK
太多error
有些LVS 会关掉某些层.

metal 上 text 只是方便人看的,实际上不会出现版图上,
但一般会标 label 到 metal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再说一遍第一段话吗。。。没太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