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int 2011 nlint 2013 nlint 2015破解总结

楼主(2016-08-21):
http://bbs.eetop.cn/thread-428165-1-1.html
给出了nlint 2011的破解方法。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32666&
说上面的方法同样适用于nlint 2013(后面测试确实可以启动,但是fake,这里也提到了: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0955&pid=9090966&page=4&extra=page%3D1#pid9090966

下面详细说说我实际操作的步骤和结果:
0.将nLint_2011.10.tgz解压到你的文件夹。
1.按照nlint_v2011.10crack\verdi201307_nlint201110.licgen中的readme.txt步骤生成license。
2.nlint_v2011.10crack\tools-64bit中的文件复制到license文件夹下。
3.将如下脚本添加到.bashrc(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做相应改动)
# add follow script to user's .bashrc file.
#***** nLint Tools *****
export PATH=/root/tools/nlint_v2011/2011.10/binPATH
export SNS_HOME=/root/tools/nlint_v2011/2011.10
export LM_LICENSE_FILE=$SNS_HOME/license/nlint2011.dat
alias lm="/root/tools/nlint_v2011/2011.10/license/lmgrd -c /root/tools/nlint_v2011/2011.10/license/nlint2011.dat"
添加完之后source .bashrc
lm #启动license服务
nLint -gui & #启动nlint 界面,并且后台运行。
4.其他情况说明:
4.1关闭license服务命令 lmdown #实际上调用的2011.10/bin/lmdown
再次启动若出现端口占用情况: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注销登录即可。
4.2使用lm启动license时,如果遇到这个错误:
can't get hostid of type 2
将如下文件中的mac地址交换下顺序(确认是不是你设置的mac地址),再重启电脑。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and set the NAME field for the device with the correct MAC address in your license to "eth0".  If another device is already eth0, exchange the two names./license file

5.尝试破解以下版本,没有成功:
nlint201309能够启动,但是载入工程后会提示如下错误,最终还是不能使用。
Failed to check out features hdlin_verilog/hdlin/hdlin_mixed, or the number of licensed users was already reached. Make sure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file(s).
nlint201509里面没有lmgrd 管理license的文件,将现有的lmgrd文件拿去用,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nlint2013 2015有新的破解方法,欢迎讨论。

网友:
just use scl with license for 2015.

网友(2017-03-01):
根据楼主提示,把缺的工具名加到.lst文件里生成license就好,亲测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了下  不好用啊  我也是楼主说的最后那个问题。  可以打开gui了。 就是进去之后还是缺那三  hdlin

网友:
回复 6# yi4105635 hdlin、hdlin_mixed、
hdlin_verilog、
hdlin_vhdl这四个功能貌似是在verdi的license里面做的,我忘记verdi的事情了,所以把这几个工具放到nLint里面又做了一遍,你看看verdi的license里面有没有,也许是版本问题,我的verdi是2013.07的。

网友(2017-11-14):
标记一下, LZ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8-11-1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搞了一个星期了还是不行,麻烦你指导下,谢谢

当输入verdi 时 会报这样的错误
[yehonglei@localhost ~]$ verdi
logDir = /home/yehonglei/verdiLog

Verdi Release Verdi3_2013.07 (Linux x86_64/64bit) 07/05/2013
(C) 2009 - 2013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ynopsys.com

This computer program constitutes or contains trade secrets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or its licensors. This computer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cfile = /home/yehonglei/novas.rc
guiConfFile = /home/yehonglei/novas.conf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yehonglei@localhost ~]$

我的.bashrc是如下
# .bashrc

#######################

########VERDI##############
export VERDI_HOME="/home/yehonglei/eda_install/verdi_2013.07"
export PATH=$VERDI_HOME/binVERDI_HOME/platform/LINUX/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VERDI_HOME/license/novas_license.dat"
export lmgrd="lmgrd $VERDI_HOME/license/novas_license.dat"
###########################
########Nlint##############
alias nlint="nLint -gui"
##########Nlint Tools########
export SYS_HOME="/home/yehonglei/eda_install/nlint_2011.10"
export PATH="$SYS_HOME/platform/LINUX64/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VERDI_HOME/license/novas_license.dat"
alias lm="/home/ye$PATHhonglei/eda_install/nlint/tools-64bit/lmgrd -c $VERDI_HOME/license/novas_license.dat"

##########################
#######################
###########VCS############
#lmgrd
export PATH="/home/yehonglei/eda_install/scl/amd64/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1="/home/yehonglei/eda_install/scl/amd64/bin/lmstat -c /home/yehonglei/eda_install/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li2="/home/yehonglei/eda_install/scl/amd64/bin/lmgrd -c /home/yehonglei/eda_install/license/synopsys.dat -l /home/yehonglei/eda_install/scl/amd64/bin/lmgrd.log"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DISPLAY=unix:0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home/yehonglei/eda_install/vcs/bin:"$PATH
export PATH="/home/yehonglei/eda_install/vcs/bin:"$PATH
#set Home Diretory
export VCS_HOME="/home/yehonglei/eda_install/vcs"
export DVE_HOME="/home/yehonglei/eda_install/vcs/gui/dve"
#SNPSLMG_LICENSE_FIL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0@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home/yehonglei/eda_install/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yehonglei/eda_install/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vcs="vcs -full64"

头都搞大了,谢谢

网友(2020-03-18):
很好的话题 , 非常感谢

网友:
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2020-06-01):
有verdi2011安装包吗?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2013版nLint破解成功,楼主说的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导入vedi的破解license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2020-09-01):
先点赞再说

网友(2021-12-01):
这个问题解决了,思路用是 erdi2012版本的破解工具

网友(2022-07-21):
该怎么安装使用,大神?

网友(2023-04-03):
nLint直接解压就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