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domain 划分求助

楼主(2016-08-22):
求教大神,不在同一个hierarchical下的模块要划分在同一个power domain  要做哪些工作,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
行话叫釜底抽薪。。 这说明你们的架构有问题,后端的兄弟可能要疯。。

网友:
改代码hierarchical,将同一domain的放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已经改了,多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已经改过来了,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