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语句

楼主(2016-08-22):
请问大家在caliber runset中取反怎么表达? 比如 "!NW"语句怎么表达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看不太懂 你的問題
NOne_NW =  ALL NOT N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问在drc cmd里 “!NW” 怎么表示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在线等

网友:
!NW :report nets with no path to NW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用在逻辑运算时的,我想知道的是“!NW在逻辑运算语句中怎么表达”

网友:
我不太懂  你的問題
!NW 是指甚麼
layer 的 形成 有 來自 gds 和 運算後形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除了NW之外“即”非NW“ 在逻辑运算时怎么表达?我只知道 ”+“ 在逻辑运算时用”OR“表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除了NW之外“即”非NW“ 在逻辑运算的表达就是3#所讲.
NOne_NW =  ALL NOT NW
全部的减掉nw, 不就是非NW!!!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ALL NOT NW 语句calibre根本不认,一直在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一个层次(如:TEXT)将chip覆盖住,然后就是TEXT NOT NW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办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里的ALL 是指你chip 整个面积, 需要自己定义layer.
    看下drc rule 中有没有bulk layer 定义. BULK = EXTENTS.
    有的话, 可以 NONNW = BULK NOT NW.
    没有的话, 写入下面这两句: BULK_ALL = EXTENTS, NONNW = BULK_ALL NOT NW.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14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通常會寫成
ALL = EXTENT  ( 指 layout 上 全部面積 )
!NW = ALL NOT 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