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增益自举运放后仿增益下降很大

楼主(2016-08-22):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增益增强型运放的后仿,前仿DC增益大约100dB,提取寄生电阻后仿DC增益只有60dB,求大家指点一二……条件不足我再补充
PS,目前辅助运放单独仿真没问题,输入管源极电阻很小,可以忽略,几个走大电流的路径金属线也足够宽了,使用的是55nm工艺(匹配是个问题),闭环仿真……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电路是否对称,共模点是否有偏离,最后看看静态工作点,这几个都保证了没问题得话,应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现在电路失配对性能影响比较大,通过降低失配使后仿增益提高了6dB;两边输出不对称,一边输出860mV,一边输出220mV,这样cascode管进入线性区,导致增益下降。现在估计的是寄生电阻导致的失配,在找金属线和via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失配有点厉害。。。

网友:
55NM请关注WPE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是失配的原因。55nm工艺下失配需要严格注意,WPE,LOD;高增益大电流也要注意寄生电阻的问题

网友(2016-12-19):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我最近在设计共栅极放大器,也是在高频增益下降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的问题和这里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吧,谢谢啦

网友(2017-02-25):
回复 楼主:
你好,想问一下,你的辅助运放时什么结构的呀?  我现在想采用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的结构,看到有的文章上面在输入管那里再加一个管子,就可以控制输出共模电平,对于这一点我还不怎么理解,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或者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2022-09-09):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是否对称,共模点是否有偏离,最后看看静态工作点,这几个都保证了没问题得话,应该就好了。 ...

您好,能不能问一下后仿怎么看静态工作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