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90nm以下都是双阱工艺么?

楼主(2016-08-22):
问题就是题目,希望哪位了解工艺的前辈能给解答以下。还有,高压管子能做在psub上么?

网友:
不只90nm工艺,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也是双井工艺。
在90nm工艺下,由于热处理程序的关系,一般MOS管的耐压都不会太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