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清理电路仿真在硬盘产生的数据,来释放硬盘空间啊?

楼主(2016-08-22):
.
最近每次仿真操作时老是卡死,要重启服务器,是不是硬盘被占满了,怎么操作清除啊??怎么输入命令呢??

网友:
硬盘占满应该不会导致老是卡死,顶多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这个在不仿真的时候也是这样,只是看看电路的时候就卡死、黑频,重启服务器就正常,过半个小时又这样,最近气温也不是太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会是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f -h 看硬盘top 看cpu
free 看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