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pipelineADC里头的SHA电路,单仿SHA电路的偶次谐波大

楼主(2016-08-22):
这是我的电路  ,输入一个正弦波看输出波形做fft,如果看差分输出的波形,enob有13db这么多,但是单端只有6.几,而且偶次谐波都偏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单端偶次谐波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吧,差分电路就应该看差分输出。
比如电荷注入时钟馈通,还有由于n管p管特性不一样运放单端输出一般不会太对称。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查查是不是哪里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