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8-22):
一条路上的电流为什么会不相等呢?

网友:
下面的管子的漏电流跑到sub了

网友:
电流跑到sub了

网友:
1p5的管子,你加了2.9V

网友:
差一下上面mp8的流到sub电流。另外查一下有没有别的电流节点。

网友:
回复 5# northfish 怎么看漏电流跑到sub上了

楼主:
是电路有问题,栅上竟然会有电流,,谢谢大家😊

问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已经困扰我好久了,,同一条路上的两个pmos管,电流一样,宽长比一样,Vds为什么会不一样呢?Vov也大致一样,,,

电路手算的时候,通常会用到饱和区电流公式,平方律公式,,但是通常忽略高阶效应的话,公式中并没有出现Vds,似乎并不怎么受限制,只能根据仿真结果,调整上下管子的宽厂比来调整,

希望大家能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