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

楼主(2016-08-22):
版图模块之间连线,检查噪声信号线和安静的线的走线布局。有噪声的线是怎么看出来的?不怕噪声的线有什么特点?

网友:
一般的话数字CLK就是噪声信号线,差分对以及三极管发射极是敏感信号线。还是多问你们公司的电路设计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