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SV中怎么给struct分配内存?

楼主(2016-08-22):
请问在SV中怎么给struct分配内存?我尝试使用new但是vcs编译器提示只有class才能用new分配内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组类的自动分配内存,结构体也属于这一类,他们都不属于指针。   如果是需要分配内存的,那么
         b =0;
         a = b;
          b = 1;
   能得到a=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是想建个struct类型的队列,采用for循环把内容push_back进去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可以先声明一个struct类型tmp,然后每次给tmp赋值,再每次都把同一个tmp放入队列中?

网友:
结构体队列没用过,为什么不用结构体的高级版本-->类

网友:
struct在SV中是值类型的, 在声明的时候直接分配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