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数字标准单元库cdl网表转成原理图

楼主(2016-08-22):
本文目的在于将工艺厂提供标准单元库的cdl网表转成对应的原理图。通常cdl网表中器件参数如下。如果直接使用原始网表,转成原理图后器件的symbol参数和器件的属性参数不对应。因此需要使用程序在原始网表后面添加一项参数fw,添加后的网表如下。
MM41 net115 xo net78 VPW N15LL W=200.00n L=130.00n(原始参数)
MM41 net115 xo net78 VPW N15LL W=200.00n L=130.00n fw=200.00n(添加后)
需要将整个原始的cdl网表都做转换,新建个空白文件,命名change_cdl,转换程序如下:
%%工艺厂提供的标准单元库中,电源和地使用了全局变量使用程序如下
$read_in = "./origin.cdl"; #原始网表
$write_out = "./output.cdl"; #生成网表
open (IN, "< $read_in") or die "Can't open original file: $!\n";
open (OUT, "> $write_out") or die "Can't open output file: $!\n";
while (<IN>) {
if (/^\.subckt/) {
    chomp;
    $_ .= " VDD VSS";     #VDD和VSS为电源和地名
    print OUT "$_\n";}
elsif (/^M.*W=(\S+)/) {  chomp;
     $_ .= " fw=$1";
     print OUT "$_\n";
   }
   else {
     print OUT $_;
   }
}
close IN;
close OUT;
open (TEST, "<$write_out") or die "can not open the file: $!\n";
while ( <TEST> ) {
       print;
}
close TEST;

%%工艺厂提供的标准单元库中,电源和地没有使用了全局变量使用程序如下
$read_in = "./origin.cdl"; #原始网表
$write_out = "./output.cdl"; #生成网表
open (IN, "< $read_in") or die "Can't open original file: $!\n";
open (OUT, "> $write_out") or die "Can't open output file: $!\n";
while (<IN>) {
if (/^\.subckt/) {
    chomp;
  }
elsif (/^M.*W=(\S+)/) {  chomp;
     $_ .= " fw=$1";
     print OUT "$_\n";
   }
   else {
     print OUT $_;
   }
}
close IN;
close OUT;
open (TEST, "<$write_out") or die "can not open the file: $!\n";
while ( <TEST> ) {
       print;
}
close TEST;

打开终端,输入  ./change_cdl,就生成了可以转换的cdl网表。之后
cadence主界面 file—import—spice
1、第一个界面有四个位置修改
(1)新生成的cdl库位置
(2)选择cdl
(3)参考库选择pdk对应的基本库
(4)将device mapping 打对号
2、第二个界面有一个位置要修改
(1)添加输出库,其余默认。
3、第三个界面默认
4、第四个界面
(1)file导入写好的映射文件如下,因为我们不要使用二极管和电阻,因此此处没有研究二极管和电阻写法。将新生成的output.cdl 网表中的 NMOS名字(N15LL)替换成nfet,PMOS名字(P15LL)替换成pfet。
devSelect := nfet n15ll (n15ll是PDK库中对应的器件名称)

propMatch := subtype N

propMap := L l W w Fw fw M m (参数对应,如果顺序有问题去查cdf文件
                                中的promap,主界面tools—cdf--edit)

addProp := model n15ll
devSelect := pfet p15ll (n15ll是PDK库中对应的器件名称)

propMatch := subtype P

propMap := L l W w Fw fw M m

addProp := model p15ll
(2)可以通过面板修改参数
(3)实在不懂,可以help文件。

5、第五个界面默认。之后OK开始转换,一定注意报告的log文件

网友:
非常有用的东西,谢谢!

网友(2018-07-02):
没有转成功

网友A:
多谢楼主,管子可以转了,电阻还没成功,继续研究

网友B:
为啥我导出来的原理图端口都是输入呢?请指点!

网友(2018-09-06):
学习了,照着做成功了 谢谢!

网友(2018-12-20):
我的candence的主页面 file-import中没有spice,难道是版本太老?没找到相关页面?

网友(2019-08-09):
为什么我指定了library工艺库,但是一直提示找不到对应的器件?

网友(2019-11-13):
赞赞赞,终于找到了

网友(2020-03-20):
大哥 你的那个程序好像有点错误 是不是缺少点东西?比如#!/bin/bash等

网友C(2020-09-18):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管子可以转了,电阻还没成功,继续研究

两年了,电阻当时成功了吗?我导的其它器件都有,就是电阻识别不出来。网上找了半天了,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D(2020-11-06):
引用 网友C:
两年了,电阻当时成功了吗?我导的其它器件都有,就是电阻识别不出来。网上找了半天了,也没有找到解决方 ...

mapping文件没有写对,要把网表中的参数与CDF中的参数对应上,网表就是就是你要转换的cdl或spice,CDF是你要转成schematic对应库中器件的CDF,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pping文件没有写对,要把网表中的参数与CDF中的参数对应上,网表就是就是你要转换的cdl或spice,CDF是 ...

请问我按照楼主的方法将cdl转为schematic后,又将schematic导出网表,网表中的器件名称怎么还是原来网表的器件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按照楼主的方法将cdl转为schematic后,又将schematic导出网表,网表中的器件名称怎么还是原来网表 ...

估计和您绑定的库有关,可以尝试重新attach需要的库或加上tf文件试试。

网友(2021-01-27):
感恩,太好了
谢谢博主分享知识。

网友(2021-06-22):
very good for 数字标准单元库cdl网表转成原理图

网友(2021-08-20):
各种工艺库都适用吗,有谁帮我转下smic018的,谢谢了

网友(2021-11-23):
我的电阻也是没有转成功,有没有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F(2022-09-21):
引用 网友C:
两年了,电阻当时成功了吗?我导的其它器件都有,就是电阻识别不出来。网上找了半天了,也没有找到解决方 ...

y又两年了,老哥成功了吗

网友(2023-06-17):
引用 网友C:
两年了,电阻当时成功了吗?我导的其它器件都有,就是电阻识别不出来。网上找了半天了,也没有找到解决方 ...

求二极管的

网友(2023-11-06):
求助,第四步的1,file在哪里

网友(2024-05-29):
symbol也一起转了吗?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导出来的原理图端口都是输入呢?请指点!

我也是,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y又两年了,老哥成功了吗

又三年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导出来的原理图端口都是输入呢?请指点!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5-06-23):
symbol一起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