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CSI-2 DSI 中的EoT 状态应该是什么值?

楼主(2016-08-23):
最近在学习MIPI CSI-2和DSI 在DPHY 上的实现。看到在从LP 模式进入HS 模式要先发送SoT,即0xB8;从HS 模式下退出到LP 模式下要先发送EoT。就是一直没有查到具体的EoT 应该用什么值来发送。。。请问EoT 有没有特定值的要求啊?还是只要时间上满足协议就可以了?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啊。多谢!

网友:
重点看下面的这两个手册,里面应该有。
1.MIPI Alliance Specification for D-PHY.
2.DRAFT MIPI Alliance Specification for Camera Serial Interface 2 (CSI-2).
具体规定我没细看,估计不是固定的。
有的时候输出的是,全0或者全1,等于{8{!Byte N-1[7]}}或者{8{Byte N-1[7]}},与最后一个传输字节的最高位有关。
另外,可能,不同的MIPI发送端,在手册允许范围内,规定的值不一样吧。

网友:
至于DSI就不怎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我也看到别人的代码里用的是最后一个bit 的取反值,就是没有在手册里找到,可能是我看的不够仔细。回去继续啃手册了,希望能找到。。。

网友(2017-02-23):
你好,最近在跳MIPI_CSI,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这边确认EOT是发什么数据指令了吗,谢谢!

网友(2018-03-04):
正在調試這個問題,感謝分享!!

网友B(2021-11-01):
楼主怎么看出SoT 是0xB8? EOT是短包,具体值如下:

网友(2023-10-07):
发送的最后一个bit取反发送,一直到退出eot,进入lps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看出SoT 是0xB8? EOT是短包,具体值如下:

你这是EoT packet,不是E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