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导入尺寸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6-08-23):
网表导入电路时,schematic的管子尺寸实际是对的(进入管子属性查看正确),但是电路图上显示尺寸不正确,全部显示成最小尺寸,请问大神们怎么修改才能正确导入。工艺库是tsmc28n工艺。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能够正确显示,现在每个管子都要手动改一下确认,太痛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图出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CDF参数没认出来,导致所有管子都是以default的值导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每个器件的沟道尺寸参数名称需要对应起来。

网友(2018-02-24):
i need calibre rule file and mapping file.. plz g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