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hipscope抓取信号出现问题

楼主(2016-08-23):
我是用chipscope抓取信号PLI_filtered,设置的触发条件是44位的PLI_filtered数值达到3086时触发,然后左下角会出现waiting for trigger,sample buffer has 0 samples,slow or stopped clock

楼主:
请大家来帮帮忙,第一次用chipscope,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没有时钟了

网友:
你的clk频率是多少?
clk有没有进行管脚约束?

网友:
说明没达到触发条件

网友:
没有触发,条件不满足

楼主:
谢谢大家,是触发信号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2019-12-1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是触发信号设置的有问题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