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仿真设置请教

楼主(2016-08-23):
在仿真一个全差分运放时,想仿真电路达到稳态时的ac和dc,也就是说在tran=100n时仿真电路的dc和ac该怎么设置呢,跪求大神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tran里面有个保存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特别感谢你的回复。能不能截图具体说一下是option里面的那一项呢?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在公司,没办法截图。你打开option。看一下选项的字面意思就知道了,再看帮助文档确认一下。

网友:
设置tran和dc分析,且tran分析在dc分析之前。在dc设置的option中,选中‘save op in final’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你要说明仿真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呢。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我用你的办法仿真,dc仿真save dc operation point显示的还是tran=0时刻的电压。感觉不太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在公司有时间的话能不能截图一下呢,你说的我也看了,但是里面有些选项也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