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告诉我下,5141导出netlist怎么跑ISE-FPGA?

楼主(2016-08-23):
200资产
导出netlist后,怎么在ISE中进行FPGA验证?
总不会是像我目前做的一样,根据netlist,手工改写成.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没办法。。。。。我原来的公司就这么干过,因为当时公司没有数字designer,比较奇葩。

网友:
5141输出的晶体管级的吧,FPGA只能认到寄存器级,所以。。。。手动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要是很大的话,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