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内做定点化除法

楼主(2016-08-23):
项目中除法复用比较多,定点话的除法怎么做?

网友:
转成乘法,除法太占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相关资料吗,我现在是把被除数放大,用浮点去做,但精度不够

网友:
二进制中除法本质就是循环做减法,精度直接跟循环次数相关,想要提高精度就增加循环次数, 同时记住小数点的位置就行了。
不知道楼主对速度要求怎么样,如果要求不高,就用类似于手工算除法的方法,一个减法器加一些必要的寄存器就够了。这种算法的优点是结构简单,资源少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就用radix4,SRT算法,单次循环的速度快,而且同样的精度,循环次数少。缺点就是面积大一些。
上边两种方法也可以做成流水线的,增加吞吐量,不过面积就会增加流水线级数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都试试看,找个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