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检测中的二级管和PNP的区别

楼主(2016-08-23):
最近在做温度检测的电路,看了一些文章,好像都是用PNP接成二级管的模式,我使用PNP二级管连接,同时也使用PDIO和NDIO用同样的电流源
扫描温度曲线,没感觉出多大区别,请问文章中为什么都使用PNP接成二级管的模式来检测温度那?

网友:
个人理解两个是一样的。感觉工艺厂是工艺厂提供的固定尺寸的bipolar,diode尺寸可以改,bipolar实际做的可能比diode靠谱些。

网友:
PNP在bandgap里很常用,所以工艺厂也重视model的精度,而一般电路里dio的精度要求较低

网友:
可以看下huijsing的precision temperaure sensors in cmos technology

网友A:
感觉二极管准确一点呀,用PNP的话,即使同样的IBIAS,β值不同,流过EB结的电流也不同,这就额外引入了误差。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A:
感觉二极管准确一点呀,用PNP的话,即使同样的IBIAS,β值不同,流过EB结的电流也不同,这就额外引入了误差 ...

Bjt 若接成 DIODE ib 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