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ios的sram接口使用

楼主(2016-08-24):
在QuartusII 中创建NIos软核,在其中添加了一个sram接口,地址位8位数据位16位,并且在旁边创建了一个地址译码器和一个读写寄存器,请问如何实现通过sram接口实现对指定寄存器的读写?
新手求教了,望各位大侠指导,万分感激~!

网友:
NIOS會分配SRAM的位址。在NIOS軟件中利用IOWR_32DIRECT(BASE, offset, data) & IORD_32DIRECT(BASE, offset)可以存取。或是利用指標(pointer)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