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简单双口RAM

楼主(2016-08-24):
在xilinx中设置简单双口RAM时怎么控制读写使能,只有端口A,B使能,没有对应的读写使能,想问下该怎么设置?

网友:
控制地址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需要控制使能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用的时候,让写实能一直有效,控制好地址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帮我看下我刚发的一个帖子吗?我把代码贴出来了,刚接触FPGA不太久,希望可以向您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接触过图像 视频处理,不太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设置的双口RAM好像不起作用,没有输出数据,

网友:
控制地址就可以。
端口使能需要有效,直至数据输出。
RAM不工作时,可以关闭使能,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