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RAM——视频源截取

楼主(2016-08-24):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09:17:24 07/31/2016
// Design Name:    wuzhicheng
// Module Name:    datacu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从视频源中截取128X160像素点,假设就按从起始点截取。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data_cut(
       wrclk,  //写时钟 65M,
                 rdclk,  //读时钟 10M,
                 rst_n,  //低电平复位,同步复位,
                 vsync,  //场同步信号,高电平有效,
                 hsync,  //行同步信号,高电平有效,
                 cmos_de, //使能信号,高电平有效,
                 data_in, //输入数据,解码后24位RGB数据,
                 depram_en,//输出使能,输出数据时置高,
                 data_out,  //输出数据,缓存后的24位RGB数据,
                 y_cnt,    //行计数器,M = 126
                 wraddr,  //用于测试观察,
                 rdaddr   //用于测试观察,
    );
//input
input  wrclk;
input  rdclk;
input  rst_n;
input  vsync;
input  hsync;
input  cmos_de;
input  [23:0] data_in;
//output
output depram_en;
output [23:0] data_out;
output [6:0] y_cnt;
output [7:0] wraddr;
output [7:0] rdaddr;

wire depram_en  ;
wire [23:0] data_out ;
wire [6:0] y_cnt;

wire en_wr;
wire en_rd;
wire [7:0] wraddr;
wire [7:0] rdaddr;

ram_double ip_ram1 (
  .clka(wrclk), // input clka
  //.ena(cmos_de), // input ena   //选择了写使能,就把端口使能设置为一直有效,不知是否可以?
  .wea(en_wr), // input [0 : 0] wea
  .addra(wraddr), // input [7 : 0] addra
  .dina(data_in), // input [23 : 0] dina
  .clkb(rdclk), // input clkb
  //.enb(en_rd), // input enb  //不知读使能如何在IP核中设置,把端口B一直设置为有效,
  .addrb(rdaddr), // input [7 : 0] addrb
  .doutb(data_out) // output [23 : 0] doutb
);
ram_wd ram_wd1 (    //该模块用于产生读写地址,和读写使能。
    .wrclk(wrclk),
    .rdclk(rdclk),
    .rst_n(rst_n),
    .vsync(vsync),
    .hsync(hsync),
    .cmos_de(cmos_de),
    .en_wr(en_wr),
    .en_rd(en_rd),
    .wraddr(wraddr),
    .rdaddr(rdaddr),
    .y_cnt(y_cnt)
    );

assign depram_en = en_rd;
endmodule

读写地址产生及使能信号产生模块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09:17:24 07/31/2016
// Design Name:    wuzhicheng
// Module Name:    datacut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截取128X160像素点视频;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ram_wd(
       wrclk,  //写时钟 65M,

rdclk,  //读时钟 10M,

rst_n,  //低电平有效,

vsync,  //场同步信号,高电平有效,

hsync,  //行同步信号,高电平有效,

cmos_de, //使能信号,高电平有效,

en_wr,

en_rd,

wraddr,

rdaddr,

y_cnt
      );
//input
input  wrclk;
input  rdclk;
input  rst_n;
input  vsync;
input  hsync;
input  cmos_de;

//output
output [7:0] wraddr;
output [7:0] rdaddr;
output en_wr;
output en_rd;
output [6:0] y_cnt;

wire [7:0] wraddr;
wire [7:0] rdaddr;
reg  en_wr = 0;
reg  en_rd = 0;
reg  [6:0] y_cnt = 0; //行计数器,M=128

//---------写状态-------------
reg  [4:0]  cstate,nstate;
parameter
                 IDLE = 5'b00000, //复位;

NEW_FRAME = 5'b00001, //有效数据开始进入;

     DATA = 5'b00010, //按行开始写人数据;

  WAIT_NEWHC = 5'b00100, //读到某行的160列,通过cmos_de判定,0-后面数据不要了;

WAIT_NEWH = 5'b01000, //等待下一行数据;判定M=128,后面数据舍弃;

     WAIT_VC = 5'b10000; //等待下一个场信号,等待下一帧数据;

//-------产生行同步信号上升沿--------
reg  [1:0] hsync_reg;
wire       hsync_up;
always @ (posedge wrclk)
  if(!rst_n)

hsync_reg <= 0;
  else
    hsync_reg <={hsync_reg[0],hsync};
assign hsync_up = (hsync_reg[1]&&(~hsync_reg[0]));

//------写状态第1段-------

always @ (posedge wrclk)
   if(!rst_n)

  cstate <= IDLE;

else

  cstate <= nstate;
//------写状态第2段------
always @ (*) begin
  case (cstate)
   IDLE: begin

  if(vsync)  nstate = NEW_FRAME;

  else       nstate = IDLE;
   end

NEW_FRAME: begin

  if(cmos_de) nstate = DATA;

  else        nstate = NEW_FRAME;

end

   DATA: begin

  if(wraddr_cnt == 160)

    nstate = WAIT_NEWHC;

  else
       nstate = DATA;

end

WAIT_NEWHC: begin

  if(!cmos_de)

     nstate = WAIT_NEWH;

  else

     nstate = WAIT_NEWHC;

end

   WAIT_NEWH: begin

  if(y_cnt == 128)

    nstate = WAIT_VC;

  else if(cmos_de == 1)

    nstate = DATA;

    else

    nstate = WAIT_NEWH;

end

WAIT_VC: begin

  if(!vsync)

    nstate = NEW_FRAME;

  else

    nstate = WAIT_VC;

end
default :nstate = IDLE;
  endcase
end
//------写状态第三段------
reg  [7:0] wraddr_cnt = 0;//写地址计数器,max=160
always @ (posedge wrclk) begin
  if(!rst_n) begin

wraddr_cnt <= 0;

y_cnt <= 0;

end
  else case(cstate)
  DATA: begin
    if(wraddr_cnt >= 160) begin

en_wr <= 0;

end
    else if (hsync) begin
      wraddr_cnt <= wraddr_cnt + 1'b1;
      en_wr <= 1;

    end
  end

  WAIT_NEWH: begin
   wraddr_cnt <= 0;
   if(y_cnt == 128)

  y_cnt <= 0;
    else if(hsync_up)

  y_cnt <= y_cnt + 1'b1;

  end
  endcase
end

//-------读数据部分---------
reg  [7:0] rdaddr_cnt = 0; //读地址计数器,max=160
always @(posedge rdclk) begin
   if(!cmos_de) begin

  rdaddr_cnt <=0;

  en_rd <= 0;

end

else

if(vsync == 1) begin

  if(rdaddr_cnt >= 160) begin

  en_rd <= 0;

  end

  else

    if(wraddr_cnt >= 3) begin

   rdaddr_cnt <= rdaddr_cnt + 1'b1;

   en_rd <= 1;

       end

    end
end
assign wraddr = wraddr_cnt;
assign rdaddr = rdaddr_cnt;
endmodule

测试文件: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4:48:03 08/16/2016
// Design Name:   data_cut
// Module Name:   F:/FPGA/projet/test/cmos_cut/data_cut_tb.v
// Project Name:  cmos_cut
// Target Device: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Verilog Test Fixture created by ISE for module: data_cut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data_cut_tb;

// Inputs

reg wrclk;

reg rdclk;

reg rst_n;

reg vsync;

reg hsync;

reg cmos_de;

reg [23:0] data_in;

// Outputs

wire depram_en;

wire [23:0] data_out;

wire [6:0] y_cnt;

wire  [7:0] wraddr;
   wire  [7:0] rdaddr;

localparam  T = 15;//写时钟为65Mhz,读时钟为10Mhz,暂近似处理;

data_cut uut (

.wrclk(wrclk),

.rdclk(rdclk),

.rst_n(rst_n),

.vsync(vsync),

.hsync(hsync),

.cmos_de(cmos_de),

.data_in(data_in),

.depram_en(depram_en),

.data_out(data_out),

.y_cnt(y_cnt),

.wraddr(wraddr),

.rdaddr(rdaddr)

);

  always  begin
   wrclk = 0;

#(T/2);

wrclk = 1;

#(T/2);
  end

  always  begin
   rdclk = 0;

#(13/4*T);

rdclk = 1;

#(13/4*T);
  end

  initial begin
   rst_n = 0;

#(T);

rst_n = 1;
  end

  always begin
   cmos_de = 0;

#(320*T);

cmos_de = 1;

#(1024*T);
  end

  initial begin  //在场信号有效的情况下处理;暂只考虑一场数据;
   vsync = 0;

#(1*T);

vsync = 1;
  end

  always begin  //一行像素点为1024,考虑到行消隐时间,所以把行周期定为1024x1.05=1344
   hsync = 0;

#(320*T);

hsync = 1;

#(1024*T);
  end

  always @(posedge wrclk) begin
    if(!rst_n)begin

   data_in <=8'd0;
    end

else begin
      if( data_in < 8'd255 )
        data_in <= data_in + 1'b1;
      else
        data_in <= 0;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为什么没有输出数据,实在是找不出原因,有感兴趣可以一块看看,我把工程发给你,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用来进行主从高速数据交换。有兴趣一起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啊,加个好友,这是我们老师的项目,目前就我一个人在做,很乐意有人可以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哪一款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artan_6 xc6slx45tm,我们有配套的硬件,只是技术是从国外买来的,只有生成的代码,所以我们要自己学习编写代码。方面以后产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