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65nm 工艺库rppolywo电阻的w和l同时加倍,为什么电阻值会变小?

楼主(2016-08-24):
如题,w和l同时加倍不应该电阻值不变么?

网友:
一个可能的原因:
R=Rsh*Leff/Weff
Weff=(W-dW)
如果之前的W太小, 当W加倍后 2W-dW/(W-dW)<2, 电阻可能会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结果是减小的。。会不会是l有你所说的这种效应呢?但是l比w大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包含两端contact的电阻,W增大之后contact更多,电阻就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contact数目没有变的

网友:
模型或者设计文件中电阻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W翻倍,contact数没有变?不太可能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
   R=rend+rsh*(l-dl)/(w-dw)       rend可能为0
       dw和dl可正可负,和model有关,PDK里的公式也是来自model
       若dl=0,dw为正,w和l都加倍,R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