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请问用spectre怎么仿真一个DAC的DNL和INL?

楼主(2016-08-24):
大家好!现在设计好一个10bitDAC,已经把阶梯的结果仿真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spectre怎么仿真它的DNL和INL。看了很多帖子,大家都是用MATLAB仿真的。不可以直接用spectre吗?求分享

网友A:
数据需要做处理,其实excel就可以胜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ocean脚本仿真,得到了1千多组数据,不能直接显示在一张图上吗?

网友(2017-07-29):
可以直接用spectre直接仿真,做好激励和数据的处理

网友B(2020-01-20):
引用 网友A:
数据需要做处理,其实excel就可以胜任了。

请问怎样将数据弄出来处理?请问有教程或参考资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样将数据弄出来处理?请问有教程或参考资料吗?谢谢

linux下一样有office,服务器上就处理了。

网友:
Monte Carlo仿真,瞬态遍历所有的输入码,用程序读出所有的输出,分析DNL、INL。

网友C(2020-11-16):
请问怎么仿真出阶梯结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仿真出阶梯结果呢?

用VerilogA写一个,比如随着时钟bit控制信号000->001->010->011->……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D:
用VerilogA写一个,比如随着时钟bit控制信号000->001->010->011->……

请问一下把波形导出选择的是每个台阶中点这种稳定的地方吗?

网友(2022-06-02):
你好,输入的信号源是D2B吗,Veriloga写的,能不能分享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