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uncertainty 怎么设置?

楼主(2016-08-24):
clock uncertainty在综合的时候一般怎么设置?这个设置的越大,时钟可以跑得更快还是更慢?怎么分析?

网友:
这个要问后端的人。
这个值表示时钟周期的不确定性,也可以认为是误差,比如1ns的时钟周期,如果有0.1ns的不确定性,那么实际的时钟周期就会在0.9~1.1ns之间变化。 那么DC只能按照0.9ns来分析time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