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来帮帮忙,说说这个时序路径报告怎么看啊!

楼主(2016-08-24):
希望懂的给说说

网友:
请查阅《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第七八章讲得非常详细

网友:
类型:setup vio(原因有三(任意一条都可以判断):1、Path Type:max 2、library setup time 3 slack=data re timg - data arr time)
违例原因:1、drv(fanout ,tran,cap)比较严重,可以在run PR的flow中修一下tran,cap& fanout,2、也有可能是net比较长,看看 transition & cap比较大的那些net (可以插cell解)3、clock skew达到了1.4ns,不太清楚别的制程有没有这么大,如果是55nm的话,可能有点大,可以回头看看clock tree 怎么长的。

我开始做数字后端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会。。。。加油!~~~
二楼前辈推荐的《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挺好的。我也看过,收获良多,现在还时不时的拿出来翻阅。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人啊!真是很感谢你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才接触这个,根本不知道在哪找资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亲,从这个图能算出保持时间余量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eetop上应该能下载的到吧,我是去年找工作时看的比较多,后来开始做验证了,大部分内容也就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对这个静态时序分析报告大概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