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CST仿真分支线电桥耦合器的问题

楼主(2016-08-25):
在用CST仿真E面波导分支线电桥的时候,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参数都已经设置的正确了,但是,始终没有耦合端的输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只有直通端的输出,基本上就是一段直波导了,耦合器的作用完全没有体现。从下面的能量流动和表面电流都能看出来,电桥只对波导产生了一点影响

网友:
既然是分支电桥,又是波导的形态,有没有想过是分支桥的"孔径"截止了频率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的意思是说,我的电桥横向宽度设置的不合适吗,过窄了所以会截止频率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你得到它了!!
想要通过神马频率? 就得符合波导的规律。***波导是机构形成的高通滤波***希望你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