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ft ip核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8-25):
到最后一步,怎么都不能生成。难道想用这个ip核就一定得买权限嘛?

网友:
用11.1版本生成核没问题,13.1我的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用我同学的11.0版本的就可以,然后从他那找的安装包破解完了,还是不能用。为什么同样的东西,在他的电脑就能用,在我的上边就不能用呢?我俩的系统都是win7的。
难道必须安装在C盘?因为我安装的是D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找到原因了 我的是win7家庭版,他的是旗舰版,然后我用另一个同学win7旗舰版64位的装了一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