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带宽、相位裕度与转换速率的关系

楼主(2016-08-25):
如题,对于运算放大器,运放的带宽会影响运放的转换速率;带宽越大,速度越快。但是相位裕度也同样会影响放大器的闭环响应,当放大器的相位裕度为60度时,其响应时间较短而且无欠阻尼振荡。

那对于运放,相位裕度和带宽都会影响Vout的转换速度;带宽和相位裕度这两个量对转换速度的影响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可以读读这篇文章
H. C. Yang and D. J. Allstot, “Considerations for fast settling operational amplifiers,” IEEE Trans. Circuits Syst., vol. 37, no. 3, pp. 326–334, 1990.
对于一定的带宽, 存在一个最佳的相位裕度, 使得两阶系统的建立时间最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看一看!

网友(2021-05-08):
我最近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 无意间翻到这个16年的老帖,您现在已经是我的前辈了吧

首先带宽和转换速率无关吧?宽带并不意味着摆率大;
其次,带宽越大,对于运放来讲 其闭环的稳定性是不是越差?(主极点外移了)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读这篇文章
H. C. Yang and D. J. Allstot, “Considerations for fast settling operational amplif ...

收藏了,谢谢

网友(2023-03-03):
带宽和速度有关系,但是这里的速度指的不是摆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