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ductorless LNA的疑问

楼主(2016-08-25):
对于inductorless LNA,怎么确定他的中心频率呢?不像带inductor的LNA,他可以通过LC谐振来确定中心频率。
还请大家解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以为是RC,但是我算出来的和仿真出来的对不上啊,所以有疑问,比如CG的LNA,所有的论文都说Rin=1/gm,高频下根本不写啊。

网友:
他的帶寬比較寬,所以只要你要的操作頻率範圍都達到指標就好啦!為什麼還要在乎正中心頻的位置?
硬要說中心頻的話,就是你的input跟output matching都針對你操作的中心頻來設計,那麼它就會大概在你所謂的中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