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时序分析的笔试题,求GGJJ们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6-08-25):
(图片)

楼主:
求帮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1. 100Mhz SYS clock.
2.  不存在,Tco+路径延时只有0.32, Setup只有0.29,小于10ns.
3. 最高跑 1000/(0.32+0.29)M

HZ

网友:
1, T = 200ns, f = 5Mhz
2, 没有
3,T - tsetup > tdelay, T-0.29 > 0.32 , T > 0.61,f < 1.639 GHz

仅供理论分析,实际电路比这个肯定复杂,还要考虑hold,还有时钟树延时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哦,第一问我是这样算的 (Tcycle+Tclk2-Tsu)-(Tclk1+Tco+Tdata)=199.39ns  故,(Tcycle+0-(-0.29))-(0+0.32+0)=199.39ns得到Tcycle=199.42ns,所以f=(10^9)/199.42>5M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问题,问的是该路径是用多快的时钟约束和时序分析的,直接看报告里的capture时钟周期就得到了,不用计算。

网友:
楼主  看的什么书,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
1.sys_clk在这条path没什么用,这条是scan path,所以是5M
2.第二直接看slack不小于0即可,所以没有violation
3.第3题目前还有199+的slack,所以肯定可以跑更高,理论上的数值就是1000/(0.32+0.29) M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思考你们所做的分析,但有一事不明,我们看到时序报告中有200的network线延时,时序分析所报路径的时序slack是否为虚假时序?像这种线延时问题我们应该作何考虑?望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我开始算的,可能是理解错了题目意思,他表达的是建立时间门限值Tsu是0.29ns,而我却把它当成-0.29ns用来计算,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亲,看的是别人推荐的这本,我感觉还不错!!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200ns是capture时钟周期,不是线延时。分析setup时,launch path起点是某个时钟沿,本例中定为0,capture path的起点为下一个时钟沿,所以为200ns。假如本路径是上升沿拍出的数据被下降沿抓,capture path的起点则为半个周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讲解,一开始没有仔细看,现在认真看看,才明白他给出的时序报告是综合后的报告,而非PT时序分析报告,这样就都清晰了,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