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问题

楼主(2016-08-25):
8位ADC,工作电压3.3,输入模拟信号在0~50mv,输出全是0,3.24V~3.3V输出均为1,请问这样的范围合理吗?如果不合理的话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另外中间的斜率较陡。谢谢!

楼主:
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正常的就这样

网友:
显然不合理,最大基准算±3.3V,那么8位的精度是3300mV/2^8=±3300mV/256≈25.8mV,算算你的精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高低两端输入时,有器件进入了非正常的工作状态,产生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答,请问一般两头会损失多少呢?

网友:
请先确定ADC的量化范围,VREFP/VREFN

楼主:
回复 网友B:

VDD/ground,3.3/0

网友(2017-12-05):
SAR ADC测试问题

网友(2018-07-16):
希望再有新讨论

网友(2020-03-15):
如果不是测试问题,那就是设计问题,要非常小心ADC模块内部的走线,尤其是正负参考线,一定要给够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