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自动打孔

楼主(2016-08-25):
求高手分享一下关于virtuoso自动打孔的办法,默认情况下会在相邻两层metal之间打上via,如何实现自动从顶层打到底层(比如在metal1和metal4相交的地方,能够一次性打上via2 via3 via4)

网友:
不是直接就可以吗?把Create via mode 选成AUTO以后点击MT4/MT1相交的地方不就可以直接打上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您说的方法如果是metal3和metal4之间是能自动打上,但如果是metal1和metal4相交的地方就不行,是不是因为cadence版本问题还是tf文件的问题,或是额外加了什么skill命令?

楼主:
能否做到像laker一样能随意选择上下层metal进行打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打哪些层就只Visible哪些layer不就可以了吗?
另外你看下你的option里面是否选上了我框起来的那个op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有找到你的这个界面,我用的是5141能把具体步骤说下吗?

网友(2016-09-29):
楼上大兄弟给的是61的截图

网友(2016-11-01):
回复 网友B:

   5141好像没有自动打孔。

网友:
自动打孔是什么?需要写脚本么?
是要设置一个快捷键比如V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学习到了什么可以告诉我一下么、?我表示是蒙蒙的!!!

网友:
5141快捷键O,选项框里有个Auto Contact,勾选下,就可以自动了。不过没找到多层打孔的选项。有大神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
就是快捷键O,有选项可以打多层Via stack啊。

网友(2017-01-04):
把MT2,3关掉就行了

网友(2017-05-12):
回复 楼主:

   没用过那么多层金属的工艺

网友(2023-08-1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弄清楚没,我也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