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buntu14.04安装Synopsys SCL老是失败

楼主(2016-08-25):
各位前辈,小弟在Ubuntufile:///E:\Postgraduate\QQ_receive_data\2858459803\Image\C2C\1KIG`8~Z{DNMY{`1EK0S9)3.jpg14.04系统中安装SCL的时,是出现下面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呀?

网友:
感觉好像有点冲突,你用64位模式试了吗?

网友:
不要用ubuntu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看了detail ,是我有个文件没有把可执行性打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以后再装系统的话,就不用ubuntu了,这个现在搞定了,因为之前装了IC615等等,所以就懒得再换系统了,谢谢

网友:
本人也是ubuntu,不过scl版本是10.9.3,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那就好

网友(2018-02-12):
我这边也出问题了,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ubuntu上eda的工具支持还是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