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前辈,看到一道题目,求解答

楼主(2016-08-25):
Set max fanout set max capacitance 的联系与区别?另外加上 max transition ,设
置它们除了 DRC 的需要,对时序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
max fanout涉及的是驱动,而max capacitance涉及的是负载电容,即RC,delay。
影响标准单元延迟时序的因素即:1.output load, input transition. 2. PTV. 3.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