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找出32bit无符号数中所有为1的位的位置?

楼主(2016-08-26):
各位大神,如何用verilog编码找出32bit无符号数中所有为“1”的位的位置?

网友:
你是想仿真时显示到仿真界面,还是怎么?

网友:
设计一个计数器和一个移位寄存器,取最高位或者最低位和1比较,不就知道那个位置上有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