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FSS里如何添加材料参数

楼主(2016-08-26):
请问在HFSS里如何添加层文件或参数。因本人要用CMOS工艺上仿真天线,有不同的金属层,请问怎样把金属层的参数加入到HFSS里面!

网友:
一层一层的画然后设置每一层不同的材料

网友:
   正解,HFSS是场仿真,对每一个结构都要进行刨分,所以每一层都要画出来。当然,经过分析对仿真不影响到地方可以进行删减。

网友:
在material里面设定相应的材料参数,然后每层材料选用相应的已经设定的材料即可。

网友:
材料特性都可以编辑和添加,自己加材料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