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后仿怎么检查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6-08-26):
模拟电路前仿的时候可以看管子的状态,节点电压等,看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后仿好像不行啊,那输出出问题了,怎么检查是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
后仿一样可以看- -
XL还提供parasitic filter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管子工作点

    单独只提取C+CC,看工作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可能是导线,地,电源的寄生电阻过大,增加线宽。

    单独提取R。确定是不是寄生电容太大。

网友:
如果是hspice的网表,那就直接到网表里去找需要的节点;如果是calibre,直接到schematic里面去看,但这样就看不到寄生的节点电压了。

网友:
LVS过了么?

网友:
前仿真无问题,后仿真有问题,无非就是寄生的RLC引起的。一般后仿网表抽取都是RC,不带L的。对于RC引起的问题,简单的做法就是单独抽取R和单独抽取C的,定位到时R的影响还是C的影响,再继续定位是哪个模块中的R/C影响了。L的影响一般比较难定位,因为后仿网表本来就比较少包括L的。不过对于频率较低的应用中,基本上不考虑L的影响(电源/地可能还是需要的);在信号频率较高时,需要考虑L影响时,可以对怀疑的走线部分抽取S参数,带入到电路中验证。
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详细,有操作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分别抽取了R和C,发现是R的问题,我看了抽取寄生参数的网表,并没有很大的电阻,怎么误差却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提取R,确实电路有问题,但是没有发现很大的寄生电阻,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重点检查大电流通路

网友:
抽取的计生网表看不到大电阻,一个原因是抽取的时候是将长走线分段的,会将一个长走线分成几百个或者几千个小电阻。你看的时候,是不是只看单个电阻比较小?如果有怀疑的话,应该在layout上去量取长度,乘以方块电阻估算下寄生R。
另外,不能笼统的说寄生电阻大就不行,小就可以,小是指小到多少?这需要去电路中分析哪些地方对电阻敏感,或者对电阻不匹配敏感。
举个例子,偏置电流10uA输入经过比较长的metal走线到达接受端的MOS漏端,即使走线电阻已经10Kohm了,它导致的压降为100mV。在电压裕度足够时,完全不影响电流的传输;但是若果是一个差分负载R由于寄生电阻导致不匹配(比如一个为1K+10ohm,另一个为1K),则会带来明显的非线性。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佬,请问config能单独进行模拟后仿吗?
我这边用的spectre去进行的后仿,前后仿出来结果差距很大,甚至不提取R和C进行后仿都偏差很大,怀疑CDF端口顺序不一致,但我再三检查CDF端口顺序与网表顺序是相同的,觉得结果还是错的,,求解~~~

网友(2024-09-25):
我目前在进行LDO后仿,PSR在中频(1k-100khz)的时候PSR恶化了20dB,只提R没问题,提R+C就差很多,通过屏蔽线发现与偏置电路几根线有关,但是多对这些线做了很多次优化,都没有效果。另外只有BIAS1模块加后仿真的网表,其他模块是前仿网表进行ac仿真看LDO的VOUT就已经差很多了,但是BIAS1模块就是deltaVGS/R的自偏置电路,有没有佬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