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输出波形疑问’

楼主(2016-08-26):
正常的的LDO输出应该像第一个图这样,vdd低于一个vout后随着vdd下降(此处忽略震荡的问题);但是第二个图在低于vout时,直接变为零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最佳答案

网友:
是不同的LDO吧
第二顆有VIN UVLO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沒有UVLO, 加上電路設計不量1. VIN電壓太低時候, 內部bandgap異常
or
2. VIN電壓太低時候, 輸出MOS控制不量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因為沒有UVLO, 加上電路設計不量1. VIN電壓太低時候, 內部bandgap異常
or
2. VIN ...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觉得是enable信号错了;
我先看看bandgap和功率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的头像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FreeBSD logo
https://www.freebsd.org/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因為沒有UVLO, 加上電路設計不量1. VIN電壓太低時候, 內部bandgap異常
or
2. VIN ...
引用 网友B:

VIN电压低于1.8V时,VBG正常的~

网友(2017-08-08):
最佳答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