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楼主(2016-08-26):
本人在学习caliber svrf,英语瓶颈有地方实在没搞明白,请高人指点一下:
copyA1 = COPY layerA
copyA2 = COPY copyA1
CPNNECT copyA1 layerB

copyA1 = COPY layerA
copyA2 = COPY layerA
CONNECT copyA1 layerB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个人认为是一样的效果,但pdf中解释是第二种COPYA2和layerB short了

网友:
你这样子写,肯定copyA2 与layer B short 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ayerA1 = COPY LayerA
    LayerA2 = COPY LayerA
    calibre内部的执行效果是将LayerA1和LayerA2当做是同一层的两个别名,其实就是一层,所以必然sh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上面那段不short呢,看着逻辑关系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pyA1=copy AcopyA2=copyA1
这个不也是copyA1=copyA2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但是这种写法,calibre会将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derived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