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微弱信号检测中,T型电阻网络补偿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6-08-26):
在微弱电流检测放大电路中,为了放大电路稳定会在反馈电阻并联补偿电容,如下图:

图1 弱信号检测

图1 弱信号检测

由于反馈电阻阻值太大时不稳定,需要替换成T型电阻网络

图2 T型电阻网络

图2 T型电阻网络

但是此时补偿电容应该怎么接呢?还和原来一样接在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吗?求高手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补偿电容多大?,电路对带宽有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是1KHz的,1MΩ电阻的时候是在1Pf~68Pf范围内选取的,改成T型网络后,还不知道补偿电容加在哪,值怎么算

网友:
我估计不是换成T型网络就能解决的
假如我来设计电路会先确定需要多大带宽的VFA运放(VFA运放增益带宽积是常数,增益越大能用的带宽就越小)然后用附件里提到的方法计算补偿电容。做PCB时要注意运放负端输入的走线细,上下左右不要敷铜,尽量减少寄生电容,运放负端的寄生电容会引入极点,对稳定性的影响非常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