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ycle to cycle jitter

楼主(2016-08-26):
本人正在研究PLL的jitter,现在遇到一个问题,cycle to cycle jitter不好确定。请问各位能否用cadence自带的计算器计算出cycle to cycle jitter?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好像是通过PSS+Pnoise得到的Phase Noise选定积分区间,得到的Jc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办法直接从眼图上量出来呢?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不能把眼图的c2c JITTER 和PSS+pnoise仿真出来的c2c jitter 对上

网友(2018-07-26):
回复 楼主:

   hi,请教一下啊  我以前接触的PLL的jitter一般指的是rms 或者abs的jitter,现在碰到一个系统指标cycle to cycle的,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成phase noise啊,您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