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摆幅和电压增益之间有关系吗

楼主(2016-08-26):
拉扎维239页说“企图制造一种‘理想’的运放,例如,具有非常高的电压增益(>10的五次方),非常高的输入阻抗以及非常低的输出阻抗。但是却以牺牲其它性能为代价,例如速度、输出摆幅和功耗”。一直搞不懂电压增益和输出摆幅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详细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增益是器件的工作区间(Region)处于合适的情况下,当输出摆幅较大时,引起的增益下降也通常是器件的工作区间发生了变化。

网友:
最简单的例子,Av高,Ro就需要高,这样就必须用两个管子叠起来,于是降低了摆幅。模拟设计就是在几个参数中间trade off

网友:
你可以扫一下输出dc不同时 ,ac gain的变化

网友:
當然有
當輸入的AC信號,被增益放大後,就變成輸出的AC信號。
增益放大的信號若大於最大電壓擺幅,就會saturate

网友:
回复 楼主:

   out put swing too large,will push output stage mos in to linear region
   cause gain d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