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er基本应用

楼主(2016-08-26):
大家好!laker基本应用求助

1.laker怎么导出指定层
   比如gds有L1、L2、L3三层,我要指定导出L2层怎么操作?我看到论坛说写map的方式,map怎么写啊?求大神就这个要求写个简单的。

2.附件mag.rar是一个xy不同倍率缩放,请问怎么用?也请大神写下简单的流程。
谢谢了!

网友:
1.
# LayerName      Purpose      LayerNumber     DateType
        L2                   drawing            2                    0
2.
我打不开mag.rar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1.我按你说的写了模板,但还没全部导出了,你看下我是哪里写的不对还是操作错了?

# LayerName LayerPurpose LayerNumber DataType

  L2 drawing 2 0

2.tk文件我是在windows下压缩的,现修改了,只要把后缀.txt改为.tk即可。

网友:
把Layer Mapping Mode选成Mapping&Filter
mag.txt我看到的是乱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非常感谢,可以正常导出需要的层了。
2.mag.tk也是在网论坛下的,找不到原地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下:
1.我画的path线,为什么节点位置不能显示圆弧状,我已经设置为round属性了啊?

2.如果要把A.GDS的图形添加到B.GDS,两个GDS文件层属性完全一样,怎么操作?不修改cell名可以直接添加进去吗?
   PS:我试着添加,但好像只能替换。。。

网友:
1.
正常情况在画path时Type项选成Round应该就可以了,你再仔细检查一下你的设置。
2.
A.GDS与B.GDS文件的top cell 名字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需要修稿cell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设置的round属性,但laker显示看起来是切角(我用其它软件看过是圆的),而且只是外角才有变化,内角怎么还是直角啊?      我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2.两个TOP CELL是一样的,我就是想要简单的添加而不是覆盖或者替换,不想改CELL名,这有方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
1.
你没有设置错,laker画出来的图形就是这样的。
2.
把两个GDS导到A,B两个lib里,把A的图形考到B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了解了,谢谢。圆弧显示切角状我也是醉了。
  2.你说的拷贝是copy命令吗?我试了用copy,如果B里有相同的CELL,会提示修改CELL名的。如果不修改CELL名怎么操作?
     另我用一个gds导入,不做任何操作直接导出,提示如下信息:这是怎么回事?
### summary ###
*FATAL* Reference but undefined cell (AA_4a).
*FATAL* Reference but undefined cell (Array_mask_mark_group00000).
*FATAL* Reference but undefined cell (Mark_ISS).
*I* Please use option -LogInstLoc to get more undefined instance information

楼主:
补充

gds导出已解决,原来是level range我写成了1

网友(2022-02-11):
積極自我盡心力 增強國家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