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电路问题,启动电路

楼主(2016-08-26):
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

哪位模拟电路大神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启动电路是不是在启动之后仍然开着,拉扎维书上看到的,总感觉这个启动电路有些问题,不解

网友:
启动后,VR1是高,就把后续的启动电路关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电路在一般的CMOS工艺上无法使用吧...因为一般的CMOS都是p-type subtate。NMOS的substrate都是只能接地的...

网友:
这电路在一般的CMOS工艺上无法使用吧...因为一般的CMOS都是p-type substrate。NMOS的substrate 都是只能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VR1是一个基准电压,因为他要给放大器提供一个参考电压,从而产生一个所需要的稳定的vddl电压,所以VR1应该保持不变,若常温下的温度系数为0,则该电压应该为1.2V左右。其次,从电路设计角度看,VR1又给启动电路的NMOS提供栅电压,启动电路第一级NOMS过驱动电压大约为0.5V左右,第二级NMOS栅电压为(VDD-第一级PMOS的栅源电压),若第二级不导通的话,要求第一级中PMOS的栅源电压大约为(vdd-0.7),这样的话(W/L)pW/L)n=(un*0.5)/(np*(vdd-1.5)),书上说vdd为5V,所以左边比值大约为1/3.5,启动电路中电流要求比较小,所以NMOS宽长比应该不大,所以PMOS应该更小了,这样的设计应该不太合理吧。这就是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azavi?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第十一章,最后一个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Before start, VR1 is low.....

楼主:
为什么这个问题没人给出权威的解释,求大神驻足

网友:
启动之前,VR1<=Vbe<Vthn,启动电路会有电流流入基准电路;
启动之后,VR1=Vref>vthn,启动电路只有一条支路有电流,且启动电路不会有电流流入基准电路;

网友:
开着并没有什么问题啊,这算是正常功耗吧,又不是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懂你什么意思了,其实这个启动电路1看工艺,2看管子的宽长比,其实宽长比巧妙设计下,这个电路还是可以很好实现功能的

网友:
请问怎么在帖子里贴上图片的?我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