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源器件可以用测量的S参数建模吗?

楼主(2016-08-26):
大神们,对于一个有源器件的输入输出端口,假设我可以测量这个端口的S参数,那么我可以用这个测量得到的S参数对这个端口建模吗???

网友(2017-04-21):
不可以。
S参数只能代表无源元件的特性,无法涵盖有源器件的特性

网友(2018-04-23):
S參數是無源的喔

网友(2020-02-03):
S参数只能响应一种配置下的频域特性,有源器件的特点就是不同配置下有不同响应,看起来得很多S参数才能模拟出有源器件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