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总是DC不收敛

楼主(2016-08-27):
我在IC61里用smic65nm搭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但总是说DC不收敛,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而且比较诡异的是,有的电路本来收敛的,加上这个小电路后,就不收敛了;然后把这个小电路去掉,原来的电路又变得不收敛了。

网友:
1.单独仿真这个电路收敛吗?
2.仿真的是dc,如果用瞬态呢?
3.原电路方便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DC TRAN都不收敛,电路图就是我贴的图里面的右边一块。能看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仿真就是不收敛。

有时把它和别的收敛的电路放一起,可以仿。但去掉别的收敛的电路后,刚开始一两次会收敛,一两次过后,又不收敛了。。。

网友:
你这个挺奇怪,把gate和 drain电压 分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要不用hspice试试,把可以选择好几种计算算法

网友(2020-12-06):
楼主解决了吗?我IC617总是不收敛。。。